IBM T43死机

楼主(2008-12-23):
T43机器能正常点亮,进系统频繁性死机,有时候可以工作两三个小时,有时候刚进系统就死,死机的时候硬盘灯常亮,感觉好象是不读硬盘了导致的死机,内存,硬盘, CPU都换过了没效果,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求高手帮忙

网友:
南桥、显卡都有可能,这故障最近碰到两台了,很郁闷。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2009-04-09):
南桥问题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问题,加焊就好了,我遇到的是也经常死机,有时好几天才死,最后测试发现有时不认无线,有时PCI报错,直接加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