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D845GVSR主板跑E9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8-12-23):
大家好呀,我有一片INTEL  D845EPI/D845GVSR的板
不插显卡,诊断卡跑D3还一直跳,后来插上显卡却跑E9是什么回事呀
不懂,请教下各位高手

网友:
INTEL 的Progress Codes
;; XX means match any port 81 code
;; test name format = <feature>_<activitiy>
;; all text after the "," is appended to error message

10XX = CPU_POWERON,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the host processor (Boot Strap Processor)
11XX = CPU_CACHE, Host processor Cache initialization (including APs)
12XX = CPU_INITIALIZATION, Starting Application 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13XX = SMM_INITIALIZATION, SMM initialization
21XX = CHIPSET_INITIALIZATION, Initializing a chipset component
22XX = MEM_READING_SPD, Reading SPD from memory DIMMs
23XX = MEM_DIMM_PRESENSE, Detecting presence of memory DIMMs
24XX = MEM_TIMING_PARAMETERS, Programming timing parameters in the memory controller and the DIMMs
25XX = MEM_CONFIGURATION, Configuring memory
26XX = MEM_OPTOMIZATION, Optimizing memory settings
27XX = MEM_INITIALIZATION, Initializing memory, such as ECC init
28XX = MEM_TESTING, Testing memory
50XX = PCI_ENUMERATION, Enumerating PCI busses
51XX = PCI_RESOURCE_ALLOCATION, Allocating resources to PCI bus
52XX = PCI_HOTPLUG_INITIALIZATION, Hot Plug PCI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58XX = USB_RESETTING, Resetting USB bus
59XX = USB_RESERVED, Reserved for USB
5AXX = ATA_RESETTING, Resetting PATA/SATA bus and all devices
5BXX = ATA_RESERVED, Reserved for ATA
5CXX = SMBUS_RESETTING, Resetting SMBUS
5DXX = SMBUS_RESERVED, Reserved for SMBUS
70XX = VGA_RESET, Resetting the VGA controller
71XX = VGA_DISABLE, Disabling the VGA controller
72XX = VGA_ENABLE, Enabling the VGA controller
78XX = REMOTE_CONSOLE_RESET, Resetting the console controller
79XX = REMOTE_CONSOLE_DISABLE, Disabling the console controller
7AXX = REMOTE_CONSOLE_ENABLE, Enabling the console controller
90XX = KEYBOARD_RESET, Resetting keyboard
91XX = KEYBOARD_DISABLE, Disabling the keyboard
92XX = KEYBOARD_DETECT,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keyboard
93XX = KEYBOARD_ENABLE, Enabling the keyboard
94XX = KEYBOARD_BUFFER, Clearing keyboard input buffer
95XX = KEYBOARD_SELF_TEST, Instructing keyboard controller to run Self Test (PS2 only)
98XX = MOUSE_RESET, Resetting mouse
99XX = MOUSE_DETECT, Detecting mouse
9AXX = MOUSE_DETECT, Detecting presence of mouse
9BXX = MOUSE_ENABLE, Enabling mouse
B0XX = FIXED_MEDIA_RESET, Resetting fixed media
B1XX = FIXED_MEDIA_DISABLE, Disabling fixed media
B2XX = FIXED_MEDIA_DETECT, Detecting presence of a fixed media (IDE hard drive detection etc.)
B3XX = FIXED_MEDIA_ENABLE, Enabling/configuring a fixed media
B8XX = REMOVABLE_MEDIA_RESET, Resetting removable media
B9XX = REMOVABLE_MEDIA_DISABLE, Disabling removable media
BAXX = REMOVABLE_MEDIA_DETECT, Detecting presence of a removable media (IDE, CDROM detection etc.)
BCXX = REMOVABLE_MEDIA_ENABLE, Enabling/configuring a removable media
DXXX = BDS_BOOT_SELECTION, Trying boot selection y (y=0 to 15)
E0XX = PEI_STARTED, Started dispatching PEIMs (emitted on first report of EFI_SW_PC_INIT_BEGIN EFI_SW_PEI_PC_HANDOFF_TO_NEXT
E1XX = PEI_RESERVED, Reserved for PEI/PEIMs
E2XX = PEI_FOUND, Permanent memory found.
E3XX = PEI_RESERVED, Reserved for PEI/PEIMs
E4XX = DXE_ENTERED, Entered DXE phase
E5XX = DXE_DRIVERS, Started dispatching drivers
E5XX = DXE_DRIVERS, Started connecting drivers
E7XX = DXE_WAITING_FOR_USER_INPUT, Waiting for user input
E8XX = DXE_PASSWORD, Checking password
E9XX = DXE_BIOS_SETUP, Entering BIOS setup
EAXX = DXE_TBD, TBD - Flash Update
EBXX = DXE_OPTION_ROMS, Calling Legacy Option ROMs
EEXX = DXE_TBD, TBD - Calling Int 19. One beep unless silent boot is enabled.
EFXX = DXE_TBD, TBD - Unrecoverable Boot failure/S3 resume failure
F4XX = SLEEP_STATE_ENTER, Entering Sleep state
F5XX = SLEEP_STATE_EXIT, Exiting Sleep state
F8XX = EFI_EXIT_BOOT_SERVICES, EFI boot service ExitBootServices ( )  has been called
F9XX = EFI_SET_VIRTUAL_ADDRESS_MAP, EFI runtime service SetVirtualAddressMap (  ) has been called
FAXX = EFI_RESET_SYSTEM, EFI runtime service ResetSystem ( ) has been called
30XX = PEI_CRISIS_RECOVERY_USER, Crisis Recovery has initiated per User request
31XX = PEI_CRISIS_RECOVERY_SW, Crisis Recovery has initiated by software (corrupt flash)
34XX = PEI_LOADING_RECOVERY, Loading recovery capsule
35XX = PEI_STARTING_RECOVERY, Handing off control to the recovery capsule
3FXX = PEI_UNABLE_TO_RECOVER, Unable to recover

网友:
不插显卡一直跳D3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INTEL板请先刷BIOS

网友:
不用说100%是BIOS问题。并且网上下的BIOS用机器刷进去不能用。只能用一个相同主板的BIOS。用编程机读出来在写在你现在的主板上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应该是BIOS跳线不对,,或是跳线没有了,,检查一下,不行就刷一下,,这个主板的BIOS我有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BIOS坏了啊,杀

网友:
昨天就一片英特尔板的845PESV跑E9,刷BIOS后OK了。建议你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问题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是万能的吗? 我觉得有很多都是人为刷坏的!

网友:
刷BIOS,INTEL845的主板最为常见。跑E9的基本上都是BIOS资料出错。。

网友:
这个问题在前几天已有人提问过了,你搜索一下

网友:
先检查跳线  在考虑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这个BIOS吗?发给我好不?
我邮箱WERWTY123@163.COM
谢谢

网友:
你要的BIOS!!

网友:
谁知道754南北桥供电是多少伏呀?

我有个技嘉754的板CPU没有复位
南北桥供电是1.24伏,正常吗?

网友:
刷bios吧,intel的板bios爱坏。

网友:
我刚也有一块 拿来还是好的  就是显卡坏了  换了个显卡就可以显示了  客户要我在试下他的显卡 就跑E9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2009-02-12):
我的主板也是同样跑E9,EB

网友:
先检查跳线  在考虑刷BIOS!
试试吧!

网友:
考虑刷BIOS,内存不过,打AD线

网友:
看来是通病,前几天问这个问题就是我问的,没条件刷BIOS,折腾了几下,现在干脆不跑码了,CPU周围的场管上一点电压都没有。还在那里放着,楼主修好了告诉我下。

网友:
什么啊   intel的刷bios 不是想刷就刷的        你换个槽试试   这款班子槽爱坏

网友:
D3内存还没有过呢 刷什么bios啊    净误导人

网友(2009-04-28):
刷bios,这种主板的通病

网友(2009-12-18):
正好用上呀

网友:
intel  主板跑E9或D9  一般都BIOS的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BIOS程序坏了
刷一哈BIOS就好了
INTEL主板跑E9大多都是这问题

网友(2010-03-27):
14# 安静静 兄弟真是高手 你的一句话解决了我一块修了很久都没有修好的问题

网友:
E9 一般是BIOS 或者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