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A3511的芯片电源,12V偏低,该调整那个元件校正 ...
求助:KA3511的芯片电源,12V偏低,该调整那个元件校正?(送美女)

楼主(2008-12-23):
12V偏低,只有10.95V,导致运行不稳定,该调整哪个元件校正?
芯片

网友:
检查+12V整流管及滤波电容。
也可能+12V至494 1脚反馈电阻变质。

网友:
你应该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4802-1-1.html

网友:
我的电源是由KA3511组成的,这里该调整哪个电阻?
[
]

网友:
注意空载时电压可能测不准。
不要随意调整。
看看R16有无变值或开路;VR1有无接触不良,检查更换+12V整流管及滤波电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640488
参考一下。+5V或+3.3V负载电阻开路,也会使+12V空载电压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