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坏道硬盘复活经验

楼主(2008-12-23):
有一80G硬盘,用MHDD扫描,前5%-12%有很多坏道,其余部份正常,装系统上去会死机,蓝习等。一个80G的硬盘就这样扔了可惜。有什么办法把它复活呢?基本思路是想办法把坏了的这部份屏蔽了还是可以用的,下面是我的处理方法:1、用PM把硬盘分区,屏蔽前面15%,80*15%=12G,建立1个15G的主分区,接下来再建个20G主分的分区来装系统,后面的就随便分了,分好区以后,把第一个主分区隐藏,把等二个主分区设置为活动分区,在PM里称为设为作用分区除第一分区外格式化其它分区,把系统GHOST到第二主分区,第一次进系统时正常,装好完默认驱动后重启电脑,晕,提示C:\.............\hall.dll文件丢失,用PE入系统把C:\BOOT.INI里行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改为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重启电脑正常,当再次重启后又出现文件丢失错误提示,再进PE发现BOOT.INI文件又被改回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原来系统一定要有这第一分区的引导记录的,否则系统会自动修改,另起一行建多一个引导记录,把该记录设为默认选项,把等待时间改为0,保存文件,如遇到不能保存文件,请把BOOT.INI文件只读属性去掉.重启后正常,此硬盘已装系统用了4个多月没任何问题
全文件如下
[boot loader]
timeout=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c:\Arldr="DOS工具箱"

网友:
坏道过多,还有可修复的必要吗?

网友:
开次SF就好了,当然,如果失败,可能盘就完全报废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呵呵~我的更严重些~能撑多久撑多久了~

网友:
有什么擦出的好软件没
我 有好几块呢

网友:
健康很重要,数据更重要,这样的硬盘我不敢用

网友:
其实第一分区把它删除掉更方便点,何必要隐藏呢

网友:
有收获了,不过真象楼上说得坏道多了真没必要修了,,数据恢复需要更多精力

网友:
我无法确定如果把第一分区删除了,这硬盘还会不会引导。小弟无知,还请明师指导。

网友:
这种硬盘你还做系统用?如果坏了你盘里的数据可就麻烦了!还是不用的好!或者放点电影什么的可有可无的东西.

网友:
楼主真强!我按照楼主的指点成功做了一个80G希捷,前面的3个G被隐藏,做了系统,很好用的!

网友:
送给我好了

网友:
可不能给你,是给客户修的

网友:
如果觉得坏道多了 没有 必要修,那你来 这个论坛干什么啊!

网友:
看了你们的帖,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开SF不成功就报废?你有误道的~~能耐哦~

看到我“可能”这两个字了吗?
SF过不了,排除固件没修好等低级问题,多半就是磁头老化、盘面损坏严重等,比如ST单头盘从02做起,08因溢出过不了,后面就算强行从后面做,31和39之类的一定也过不了,P表就无法分配,盘就没用了。

网友:
这样做没用的,虽然隐藏了,还是写数据的,0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