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电炉做BGA了,修的卡还是有点失望!

楼主(2008-12-23):
发热丝的电炉,做出来的BGA还可以,但发觉都是BGA问题,连接显存的地址短路或断路,就那一两个点,BGA就废了,敢问高手,能不能改造一下,避开有问题的点,使显卡减少显存容量和位数,恢复使用?
V星FX5700,花屏,量到一地址线断路,加焊GPU无效,拆下GPU,量GPU上的焊盘,还是无阻值,就这样废了!

HIS 9550 花屏,量到一显存的几条地址线断路,加焊无效,拆下GPU测量,同样断路!又是报废!

另一块FX5700 ,开机显示显卡信息后,只剩下一个光标在闪!测量到第一个显存有一条地址线短路,拆下GPU测量,还是短路,又废一个!

网友:
一般9550的卡如果花可以尝试去掉排阻,我就遇到一个 128变成64M上排阻换显存无效。64M正常使用。总体说还是GPU不

网友:
你为什么这以肯定就换GPU不查其它的?

网友:
你是怎样用电炉拆的

网友:
GPU就这么容易坏的吗,不知道有没办法解决

网友:
我感觉这个就很奇怪了,我还没有碰到一下子都这个样子的

网友:
用电炉做BGA?上面还需热风枪加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