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加电不亮!

楼主(2008-12-23):
前天收到一台修烂的T23,南桥,北桥,显卡全部都做过,插适配器,3。3V和5V都有,按下电流加了几毫安,然后3。3V和5V都没了。找了下,南桥和北桥都有短路,全部换掉。可以加电了,但只有0.7A,不动了。刷BIOS,电流变成0.69A=》0.74=》0.70A=》1.31A就不动了。还有,自可以加电后,CPU风扇就一直转,很奇怪。还有,后来显卡我也重新植球做BGA。电感我也全部都加焊过了。跑码要嘛00要嘛FF。各位觉得哪里还有问题?或者我哪里弄错了?指点下咯,谢谢!

网友:
今天加电电流变成0.67A=》0.94A,压了下北桥,电流就跳得很乱。突然想起原来我把它的北桥取下来的时候,北桥中间的锡珠都被抹掉了,而且还贴了张纸,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是要干嘛?大家能给点意见吗?而且原来它做的北桥背部都已经渗锡了,不知道板层会不会挂掉了?因为我换了2个北桥都一样,不敢再动了。。。。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各位给个方向吧!

网友:
八成是动过手脚了
这帮败类,自己水平差,还要坏别人名声
损人不利己

网友:
自己顶一下,HOHO,CPURST有1.04V

网友:
南桥,北桥,显卡全部都做过,等着楼主修好了,我们一起祝贺你!这可是学习的好材料

网友:
南北桥和显卡都动过了,修好的希望不大。
楼主现在T23的板子没多少钱,直接换板吧

网友:
这款机主板便宜得要死,200多块就有了,省下时间修别的好过了。

网友:
哪里有200多的卖啊?

网友:
顶下楼主的职业精神!~

网友:
楼主加油啊,支持你共享

网友:
搁置了多日,今天有空拿起来再研究,开机压南桥电流会下降,松开电流又上去了,估计是板层的问题了。哎,今天判它死刑了!威武~~~~~~~

网友(2009-03-18):
维修需要这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