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常亮跑代码c1

楼主(2008-12-23):
映泰主板型号P4TSP-D2,通电开机诊断卡跑C1,复位灯常亮,。请老师指点一下从哪里着手

网友:
跑C1,复位灯又常亮???

LZ先检查一遍整板的供电

网友:
上电池变成1V应该是BIOS部分有问题

网友:
对不起,上面的cmos电池是正常的。量了一下cpu供电部分,电压好像不对,因为是新手,不敢妄断,现就测量结果发图一张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

网友:
北桥量了没..还有内存

网友:
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

网友:
cpu供电1.7V正常

网友:
I/O是W83627且发烫的直接换掉就好,

网友:
北桥虚焊!
偶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下全板的供电,当做跑00来修,你发上来的CPU供电部分电压正常,IO,BIOS,北桥,内存供电都有可能跑C1

网友(2009-12-28):
我的今天也处问题了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昂达的板子,开始是内存供电的MOS烧了,换了后,通电电压正常,但复位灯常亮,此时IDE无复位,通电二十秒或更长时间后复位恢复正常,但不跑CPU,偶尔重启后也能跑到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