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P3的板子,键盘鼠标不能都接上

楼主(2008-12-23):
这块板子把键盘和鼠标接上进入桌面就没反应,机器没有死机,正常运行的,就是键盘鼠标无反应,单独把鼠标接在上面可以用的,单独吧键盘接在上面也可以用的,一起接上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
首先声明偶也是新手,说的不对请指教。
是不是中断冲突造成的问题?有些主板BIOS里面可以手工设置中断的。

网友:
简单问题。你这个肯定是主板PS2接口共电不足。应该是5V电压。要是你对电路不是很熟建议拿到维修店去修。一般不贵的

网友:
同意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