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L进纸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我的HP6L激光打印机进纸到一半时就再也进不去了,不知是什么方面的问题?知道的老师请出来说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修一下进纸离合器就可了,

网友:
个人意见
主要是搓纸轮的问题,建议更换(这个本身就是易损件)用纯净水清洁可能有用,但是有效期不稳定,我的意见倾向于更换,顺便把分页器也换了,2个加起来也没多贵。

网友(2009-01-31):
一般这种情况是走纸组件老化
换套进纸组件就好了!
注意!进纸组件不是搓纸轮,是在搓纸轮下面有两个小轮子!楼主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