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发出嗡嗡的声音很烦人。求助。

楼主(2008-12-23):
只是低音炮有问题。只插上电后过15分钟到半小时左右低音炮就会发出嗡嗡的响声。很烦人。
不插音源。音量定位器调到最小。只调低音定位器也有嗡嗡的响声!低音定位器调到越大嗡嗡声越大。关到最小就没了。应该不是定位器问题。直接多短路也会有嗡嗡的响。
是什么问题?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A:
功放管坏了换tda2030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是不是麦克风没有设静音引起的啸鸣

网友:
还有我放了1个月后可以正常用3小时左右。3小时后那烦人的嗡嗡声又会出现!

网友:
查供电二极管及滤波电容

网友B:
我修过一个嗡嗡响的,是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个嗡嗡响的,是滤波电容坏了。

滤波电容也换了就是不知什么问题。
放他一两个月又可以用几小时。但天天都用着就半小时左右就出问题。

网友:
1.查查到TDA2030输入耦合电容
2.换前置IC

网友:
1.查查到TDA2030输入耦合电容
2.换前置IC容
是比较好的思路,应该是交流信号进tda2030导致的。

网友:
我修一个漫步者2.1的,也是低音炮 哄哄响,换芯片5532(好像是这个型号),不是2030

网友:
2.1的前极基本上用的是4558。你看到那个8脚的上面MARKING有4558字样的就是。
可以用5532代换。换后低音可以有部分提升哦。
可以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9575-1-8.html  这里有电路图

网友:
楼上说的好,我有一个音响就是换运放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换电容就好了。滤波、耦合都要换。
再不行,就是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管坏了换tda2030

低音定位器调到越大嗡嗡声越大。关到最小就没了。。。。。。。
功放管坏了还能受控制吗?功放管烧了大多数都会有直流输出了所以会有嗡嗡声不受控制,

查一下接地线和滤波电容吧

网友(2009-03-10):
你换4558就会好,我修过两个都好了

网友:
电流声随音量调节变化就查前置电路,不变化就查电源和功放部分!

网友:
实际是低音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失衡,引起自激。参考电路图查查反馈电路中的元件。

网友:
4558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IC性能不好。再检查一下地线问题。和反馈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