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风枪换好北桥

楼主(2008-12-23):
哪个大侠知道用风枪换好北桥。换南桥没问题。但是北桥就不行。主板老变形。换不好

网友:
别想了,成功率超低,北桥面积这么大

网友:
不会吧!风枪吹南桥,吹下来行但可是坏的吧!!!

网友:
厉害,,风枪换南北桥,,

网友:
风枪吹南桥应该还是可以的,注意温度和时间就是了,吹北桥就要看技术功底了

网友:
用白光882把北桥吹短路了,郁闷

网友:
风枪换南桥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北桥就不行了,板子变形太厉害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BGA吧

网友:
用炉子 最好又  便宜

网友(2009-02-16):
风枪换南桥要多少温度呀

网友:
要是用风枪换桥成功率高的话,那BGA厂家不是倒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