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2-23):
主板不跑码
各位师傅们好:

      我是一名刚学主板芯片维修的新手,今天修一技嘉主板,型号GA-81845GA,南桥为Intel82801DB,I/O为IT8712F,故障现象为不跑码。上假负载,测试卡,有核心供电1.7V,参考电压1V,PG信号有低到高的跳变,时钟为0.45V,测试卡就是不跑码,还没有刷BOIS。请问这是什么故障?谢谢大家。

这是我之前发过的求助帖子,后来我摸南桥发热很厉害。最后测南桥供电正常,后来再测北桥旁边的APM3055供电管有输入,没有输出,但没有同型号的管子就拿到电脑城给人维修了,果然是这个供电管有问题,换了一个1443SD(见图片)。有一事不明白,这个北桥供电管有问题,为什么会影响南桥?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好了之后输出几V电压的?好像是给AGP供电的

网友:
这个IO容易坏

网友:
肯定有一个脚是输出1.5V..给南桥供...1.5V供电不正常..南桥自然会发热了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那个管子容易坏,这个管子是给,AGP,南桥,北桥提供电压的.1.5V,南桥没有1.5V就自然不工作了塞.

网友:
由于该管供电的负载多,电流大可能容易坏

网友:
我有块同样的主板,现在问题是不定时断电是什么问题呢
不插内存也断电

网友:
给AGP供电的1.5V,4X8X,1X2X有3.3V的!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那个管子容易坏,这个管子是给,AGP,南桥,北桥提供电压的.1.5V,南桥没有1.5V就自然不工作了塞.

回五楼的车哥,南桥的供电是晶振14.318旁边的1117管供电的,不是3055,而3
055是由3055旁边的电源管理IC控制的。所以不明白这个原由,按道理,CPU的复位也是由南桥提供的,复位有证明南桥应该是可以工作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原来是南桥没有1。5V会发热的,我以前只懂直接代换,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看来以后要认真研究才行。

网友:
1.5v  没有好像是只有INTEL芯片组才会发烫,属于常见病了

网友:
通病的板子要多注意这个地方

网友:
楼主,最难的真正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而你已经找到了原因,但是因为没有零件,就只好让别人修了。其实,你应该查一查,可以代用的原件。特别是晶体管和场效应管,能够代换的型号还是比较多的,搞维修好多时候都需要这样。

网友:
3055这么常见的管到处都有。。显卡上大把。。主板就更不用说

网友:
我有块主板 1117主板 中间脚1.5V的电压 直接对地, 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场效应管只要大小一样,D—S阻值差不多的俺都是直接代换,没什么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