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需用镊子夹一下跳线针才能过...高手来..

楼主(2008-12-23):
有一硕泰克 SL-K8T800-RL板子 AMDcpu的,就是2个IDE,2个SATA。AGP显卡插槽的那种
按开关开机 诊断卡代码- - - -
需要用镊子夹一下 下面的那个插复位的针 才能开机
注意是夹一根针 才能开机  夹2根是不行的
很奇怪
高手解答
如何解决
总不能人家天天用镊子开机吧

网友:
怎么也要知道你那是什么板子吧。。

你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先去看看
故障区发帖必读
提问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新手参阅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6073-1-1.html

网友:
已经写上板子的牌子了...

网友:
呵呵,我看晕了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夹的那根复位针接1K电阻到地试一下.

网友:
应该接电容吧?
貌似别人用镊子加不会开机
我用镊子加一下就开了
人与人的那什么不一样吧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复位针松了接触不好啊..感觉这个针应该和开机针一样,,有电压到也要有电压出吧?接触不好电压出不去所以没复位..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呢..请大家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复位针松了接触不好啊..感觉这个针应该和开机针一样,,有电压到也要有电压出吧?接触不好电压出不去所以没复位..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呢..请大家说下.

针都好好的  没松
我暂时不需要复位
需要的是正常开机
就是按一下开关就开机

网友B:
肯定是供电的问题,你好好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供电的问题,你好好检查

换了个大电源依然如此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既然要接一下复位针才开机为什么不试试换下32.768和它的电容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既然要接一下复位针才开机为什么不试试换下32.768和它的电容什么的

加了一个电阻无效
去掉电阻 加了一个电容也无效
继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什么意思 ...什么加电阻加电容的

网友C:
应该还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吧

以前有见过帖子说开机前需要按下复位按钮才行的。而楼主是要用金属物加人物接触一下其中的一根复位针。

疑是南桥有问题,搜一下论坛

网友:
好像 不稳定的   理性kaolv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吧

以前有见过帖子说开机前需要按下复位按钮才行的。而楼主是要用金属物加人物接触一下其中的一根复位针。

疑是南桥有问题,搜一下论坛

知音呀 你终于看明白我说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