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005+ USB接口编程器好用吗?帮忙看下

楼主(2008-12-23):
100%正品行货 TOP2005+ USB接口编程器 编程器 BIOS编程器
USB接口,Win98/Me/2000/xp
特点:体积小,无须外接电源,
连机可靠,支持2.5V~6.5V器件,
软件升级灵活,
40pin美国优质锁紧插座

现在购买送PLCC32转接座

支持器件列表:
2716-12.7V, 2716-21V, 2716-25V, 2732-12.7V, 2732-21V, 2732-25V, 2764-12.7V, 27C64-12.7V,P27,
2764-21V, 2764-25V, 27128-12.7V,P27, 27C128-12.7V,P27, 27128-21V, 27256-12.7V,P27,
27C256-12.7V,P27, 27512-12.7V,P27, 27C512-12.7V,P27, 27513-12.7V,P27, 27C513-12.7V,P27,
27C010-12.7V,P27, 27C020-12.7V,P27, 27C040-12.7V,P27, 27C080-12.7V,P27, 27C801-12.7V,
____EPROM-AMD
Am2716-12.7V,P27, Am2716-21V, Am2716-25V, Am2732-12.7V,P27, Am2732-21V, Am2732-25V,
Am2764-21V, Am2764A-12.5V,P27, Am27C64-12.5V,P27, Am2128-21V, Am27128A-12.5V, Am27C128-12.7V,P27,
Am27256HV-21V, Am27C256-12.75V, Am27C256P-12.75V, Am27H256-12.75V, Am27512-12.75V,
Am27512/L-12.75V, Am27C010-12.75V, Am27H010-12.75V, Am27HB010-12.75V, Am27C020-12.75V,
Am27C040-12.75V, Am27C080-12.7V,
____EPROM-ATMEL
AT2716-12.7V,P27, AT2716-21V, AT2716-25V, AT2732-12.7V,P27, AT2732-21V, AT2732-25V,
AT27HC64-12.7V, AT27HC64L-12.7V, AT27C128-12.7V, AT27C256-12.7V, AT27HC256-12.7V,
AT27/HC256-12.7V, AT27C512-12.7V, AT27C512R-12.7V, AT27C513-12.7V, AT27C513R-12.7V,
AT27C010/L-12.7V, AT27C011-12.7V, AT27C040-12.7V, AT27C080-12.7V,
____EPROM-CATALYST
CAT2764A-12.7V, CAT27128A-12.7V, CAT27C128-12.7V,P27, CAT27C256-12.7V, CAT27512-12.7V,
CAT27C010-12.7V,
____EPROM-FUJITSU
MBM2716-12.7V,P27, MBM2716-21V, MBM2716-25V, MBM2732-12.7V,P27, MBM2732-21V, MBM2732-25V,
MBM2764-21V, MBM27C64-21V, MBM27128-21V, MBM27C128-21V, MBM27256-12.7V, MBM27C256A-12.7V,
MBM27C512-12.7V, MBM27C1000-12.7V, MBM27C1001-12.7V, MBM27C4001-12.7V, MBM27C080-12.7V,
____EPROM-GENERAL
2716-12.7V,P27, 2716-21V, 2716-25V, 2732-12.7V,P27, 2732-21V, 2732-25V, 2764-21V,
27C64-21V, 2764A-12.7V, 27C6A-12.7V, 27128-21V, 27128A-12.7V, 27C128-12.7V,P27, 27256,
27C256, 27256HV-21V, 27512, 27C512, 27512HV-21V, 27513,P27, 27C513,P27, 27010, 27C010,P27,
27011, 27C011,P27, 27101,P27, 27C101,P27, 27C020,P27, 27C040,P27, 27C080,P27,
____EPROM-HITAVHI
HN27C64-21V, HN27128AG-12.7V, HN27128P-21V, HN27/C256,P27, HN27/C512,P27, HN27C101,P27,
HN27C301,P27,
____EPROM-ST
27128, 27C128, 27256, 27C256, 27512, 27C512, 27C1000, 27C1001, 27C405, 27C4001, 27C801,
____EPROM-HYUNDAI
27C64-12.7V, 27C128-12.7V, 27C256-12.7V, 27C512,P27, 27C010,P27, 27C020,P27,
____EPROM-ICT
27CX256,P27, 27CX128,P27, 27CX256,P27, 27CX512,P27, 27CX010,P27, 27CX020,P27,
____EPROM-INTEL
i2716-12.7V,P27, i2716-21V, i2716-25V, i2732-12.7V,P27, i2732-21V, i2732-25V, i2764-21V,
i27C64-12.7V, i2764A-12.7V, i87C64-12.7V, i27128-21V, i27A128-12.7V, i27C128-12.7V,
i27C256-12.7V, i87C256-12.7V, i27C512,P27, i27C010,P27, i27010,P27, i27010A,P27,
i27020,P27, i27C040,P27, i27C080,P27,
____EPROM-MATSUSHITA
27C256,P27, 27C128,P27, 27C256,P27, 27C512,P27, 27C010,P27, 27C020,P27,
____EPROM-MICROCHIP
27C64-12.7V, 27C128-12.7V, 27HC256,P27, 27C512,P27, 27513,P27, 27C513,P27, 27C010,P27,
27C020,P27,
____EPROM-MITSUBISHI
M5L2764-21V,P27, M5L27C128-12.7V, M5M27128/K-21V, M5M27K-12.7V, M5MC256-12.7V, M5M27C512,P27,
M5M27K512,P27, M5M27C100,P27, M5M27C101,P27, M5M27C102,P27, M5M27C201,P27, M5M27C401,P27,
____EPROM-MXIC
MX2716-12.7V,P27, MX2716-21V, MX2716-25V, MX2732-12.7V,P27, MX2732-21V, MX2732-25V,
MX27C256-12.7V, MX27C512-12.7V, MX27C1000-12.7V,
____EPROM-NEC
D2716-12.7V,P27, D2716-21V, D2716-25V, D2732-12.7V,P27, D2732-21V, D2732-25V, D2764-21V,
D27C64-12.7V, D27128-21V, D27/C256-21V, D27C256A-12.7V, D27C512,P27, D27C1000,P27,
D27C1000A,P27, D27C1001,P27, D27C1001A,P27, D27C2001,P27, D27C4001,P27,
____EPROM-NS
NM2716-12.7V,P27, NM2716-21V,P27, NM2716-25V, NM2732-12.7V,P27, NM2732-21V, NM2732-25V,
NM27LC64-12.7V, NM27C256-12.7V, NM27LC256-12.7V, NMC87C257-12.7V, NM27LC512,P27,
NM27LV512,P27, NM27P512,P27, NMC27C64,P27, NM27C128/B-12.7V, NMC27C128/B-12.7V, NMC27CP128-12.7V,
NMC27C256-12.7V, NMC27C256B-12.7V, NM27C512,P27, NMC27C512,P27, NMC27C512A,P27, NMC27C010,P27,
NMC27C020,P27,
____EPROM-OKI
MSM2716-12.7V,P27, MSM2716-21V, MSM2716-25V, MSM2732-12.7V,P27, MSM2732-21V, MSM2732-25V,
MSM2764A-12.7V, MSM2764AS-21V, MSM27128A-12.7V, MSM27128AS-21V, MSM27256AS-12.7V,
MSM27512AS,P27, MSM271000,P27,
____EPROM-RICOH
27C64-21V, 27C256-12.7V,
____EPROM-SAMSUNG
KM23C4100,P27,
____EPROM-SEEQ
DQ2764-21V,P27, DQ27128-21V, DQ27C256-12.7V,
____EPROM-SGS_THOMSON
M27128A-12.7V, M27256,P27, M27CC512,P27, M27C1000,P27, M27C1001,P27, M27C2001,P27,
M27C4001,P27,
____EPROM-SIGNETICS
27C64A,P27, 27C128,P27, 27C512,P27,
____EPROM-SMOS
27C64H,P27, 27128H,P27, 27C256H,P27,
____EPROM-SONY
CXK27C256,P27, CXK27C512,P27,
____EPROM-TI
TMS2564-25V,P27, TMS2764-21V,P27, TMS27C64-12.7V, TMS27PC64-12.7V, TMS27128-21V,
TMS27C128-12.7V, TMS27CP128-12.7V, TMS27C256,P27, TMS27PC256,P27, TMS87257,P27, TMS27C512,P27,
TMS27CP512,P27, TMS27C010,P27, TMS27PC010,P27, TMS27C020,P27, TMS27PC020,P27, TMS27C040,P27,
TMS27PC040,P27,
____EPROM-TOSHIBA
TMM2716-25V, TMM2732-21V, TMM2764-21V, TMM2764A-12.7V, TMM27128-21V, TMM27128A,P27,
TMM27256A,P27, TMM27256AD,P27, TMM27512,P27, TC541000,P27, TC541001,P27, TC571000,P27,
TC571001,P27, TC532000,P27, TC572000,P27, TC534000,P27, TC574000,P27,
____EPROM-VLSI
VT2716-25V,P27, VT2732-21V,P27, VT27C64,P27, VT27C128,P27, VT27C256,P27, VT27C512,P27,
____EPROM-WSI
WS2716-25V, WS2732-21V, WS27C512F,P27, WS27C64F,P27, WS57C64F,P27, WS27C128F,P27,
WS57C128F,P27, WS57C128FB,P27, WS27C256F,P27, WS27C256L,P27, WS57C256F,P27, WS57C256FB,P27,
WS27C512L,P27, WS27C010F,P27, WS27C010L,P27, WS57C65,P27, WS57C257,P27,
____EEPROM-AMD
AM29C257, AM28F256, AM28F512, AM28F010/A, AM28F020/A, AM29F256, AM29F512, AM29F010,
AM29F010B, AM29F020, AM29F020B, AM29F040, AM29F040B, AM29LV010B, AM29LV020B, AM29LV040B,
AM29F001B, AM29F001BB, AM29F001T, AM29F001BT, AM29F002B, AM29F002BB, AM29F002T, AM29F002BT,
AM29F002NB, AM29F002NT, AM29LV001B, AM29LV001T, AM29LV001BB, AM29LV001BT, AM29LV002B,
AM29LV002BB, AM29LV002T, AM29LV002BT,
____EEPROM-AMIC
A29512, A29010, A29020, A29040, A29001, A290011, A29002, A290021,
____EEPROM-ASD
AE29F1008, AE29F2008, AE29F4008, AE49F1008, AE49F2008,
____EEPROM-MACRONIX
MX28F1000, MX28F2000, MX29F010, MX29F020, MX29F040, MX29F001T/B, MX29F002T/B, MX29F004T/B,
____EEPROM-ATMEL
AT2816, AT2816A, AT28C16, AT2817A, AT28C17, AT2864A, AT28C64, AT28HC64, AT28C64X,
AT28C64L, AT28PC64, AT28C64B, AT28HC64B, AT28LV64B, AT28C256, AT28C257, AT28C64,
AT28HC64, AT28C64X, AT28C64L, AT28PC64, AT28C512, AT28C010, AT28C020, AT28C040, AT28C040A,
AT28F256, AT28F257, AT28F512, AT28F010, AT28F020, AT29C256, AT29C257, AT29C512, AT29C010,
AT29C010A, AT29C020, AT29C040, AT29C040A, AT29LV512, AT29LV010, AT29LV010A, AT29LV020,
AT29LV020A, AT29LV040, AT29LV040A, AT49F010, AT49F020, AT49F040, AT49BV020, AT49BV040,
AT49F001,P29F640, AT49F002,P29F640, AT49F004, AT49LW040*32PLCC, AT49LW080*32PLCC,
AT49LL020*32PLCC, AT49LL040*32PLCC, AT49LL080*32PLCC,
____EEPROM-ACTRANS
AC39LV512, AC39LV010, AC39LV020, AC39LV040,
____EEPROM-WINBOND
W27E257, W27E512, W27E010, W27E020, W27E040, W27C257, W27C512, W27C010, W27C020,
W27C040, W27F257, W27F512, W27F010, W27F020, W27F040, W28F256, W28F257, W28F512,
W28F010, W28F020, W29EE010, W29EE011, W29EE012, W29C010, W29C020, W29C040, W49F010,
W49F020, W49F040, W49L010, W49L020, W49L040, W49F001, W49F001N, W49F001T, W49F001NT,
W49F002, W49F002N, W49F002T, W49F002NT, W49F002U, W49L001, W49L002, W49V002, W49V004,
W39V040A, W39V040FA, W39V040FB, W39V080F, W39V080FA,
____EEPROM-CATALYST
CAT2816, CAT2816A, CAT28C16, CAT2817A, CAT28C17, CAT2864A, CAT28C64, CAT28HC64, CAT28C256,
CAT28F512/I, CAT28F512V5/I, CAT28F010/I, CAT28F010V5/I, CAT28F020/I,
____EEPROM-DALLAS
DS1220Y, DS1220AB, DS1220AD, DS1225AB, DS1225AD, DS1225D, DS1225DE, DS1225Y, DS1230Y,
DS1230AB, DS1245Y, DS12449, DS1250Y,
____EEPROM-EON
EN29F040, EN29F040A, EN29F004B, EN29F004T, EN29F001B, EN29F001T, EN29F002B, EN29F002NB,
EN29F002T, EN29F002NT,
____EEPROM-EXEL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
____EEPROM-EMTC
EM29SF002,
____EEPROM-FUJITSU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F256, 28F512, 28F010/A,
28F020/A, 29F010, 29F010A, 29F010B, 29F020, 29F020A, 29F020B, 29F040, 29F040A, 29F040B,
MBM29DL800TA*34DIP, MBM29F001B, MBM29F001T, MBM29F002B, MBM29F002T,
____EEPROM-HYNIX
HY29F010, HY29F010B, HY29F020, HY29F020B, HY29F040, HY29F040B, HY29LV010B, HY29LV020B,
HY29LV040B, HY29F001B, HY29F001BB, HY29F001T, HY29F001BT, HY29F002B, HY29F002BB,
HY29F002T, HY29F002BT, HY29F002NB, HY29F002NT, HY29LV001B, HY29LV001T, HY29LV001BB,
HY29LV001BT, HY29LV002B, HY29LV002BB, HY29LV002T, HY29LV002BT,
____EEPROM-HITACHI
HN58C65, HN58C66, HN58C256, HN58C256A, HN58C1001,
____EEPROM-INTEL
i2816, i2816A, i28C16, i2817A, i28C17, i2864A, i28C64, i28HC64, i28F256A, i28F256,
i28F512, i28F010, i28F020, i28F040, i28F001BX-T, i28F001BX-B, N82802AA*32PLCC, N82802AB*32PLCC,
N82802AC*32PLCC,
____EEPROM-ISSI
IS28F010, IS28F020,
____EEPROM-MICROCHIP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____EEPROM-MITSUBISHI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M5M28F101P, M5M28F102P, M5M28C64A,

网友:
回复 楼主:

____EEPROM-NEC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
____EEPROM-OKI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____EEPROM-SAMSUNG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____EEPROM-SEEQ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A, 28C010,
____EEPROM-SGS-THOMSON
GS28F256, M28F256A, M28F512, M28F101, M28F102, M28F1001, M28F201,
____EEPROM-ST
M50FW002*32PLCC, M50FW040*32PLCC, M50FW080*32PLCC,
____EEPROM-SST
SST27SF256, SST27SF512, SST27SF010, SST27SF020, SST27VF010, SST27VF020, SST37VF512,
SST37VF010, SST37VF020, SST37VF040, SST2816, SST2816A, SST28C16, SST2817A, SST28C17,
SST2864A, SST28C64, SST28HC64, SST28C256/A, SST28SF040A, SST28VF040A, SST29EE512,
SST29EE010, SST29EE020, SST29EE040, SST29LE512, SST29LE010, SST29LE020, SST29LE040,
SST29VE512, SST29VE010, SST29VE020, SST29VE040, SST29SF512, SST29SF010, SST29SF020,
SST29SF040, SST29VF512, SST29VF010, SST29VF020, SST29VF040, M29F001B, M29F001T, M29F002B,
M29F002T, M29W001B, M29W001T, M29W002B, M29W002T, SST39SF512, SST39SF010, SST39SF020,
SST39SF040, SST39LF512, SST39LF010, SST39LF020, SST39LF040, SST39VF512, SST39VF010,
SST39VF020, SST39VF040, SST49LF002, SST49LF002A, SST49LF003, SST49LF003A, SST49LF004,
SST49LF004A, SST49LF008, SST49LF008A, SST49LF002B, SST49LF003B, SST49LF004B, SST49LF020,
SST49LF020A, SST49LF030A, SST49LF040, SST49LF040b, SST49LF080A,
____EEPROM-SYNCMOS
F29C51000T, F29C51001T, F29C51002T, F29C51004T, F29V51000T, F29V51001T, F29V51002T,
F29V51004T, F29LC51000T, F29LC51001T, F29LC51002T, F29LC51004T,
____EEPROM-TI
TMS29F256, TMS29F258, TMS29F259, TMS29F010, TMS29F020, TMS29F040,
____EEPROM-TOSHIBA
TC58257AP, TC58257AP-LV, TC58F1001P,
____EEPROM-VLSI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A, 29C010,
____EEPROM-MOSEL
V29C51000T, V29C51001T, V29C51002T, V29C51004T, F29C51000T, F29C51001T, F29C51002T,
F29C51004T,
____EEPROM-XICOR
X2816, X2816A, X2816B, X28C16, X28C16A, X28C16B, X2817A, X28C17, X2864A, X28C64,
X28HC64, X28C256/A, X28C256, X28C256I, X28HC256, X28TC256, X28VC256, X28C010,
____EEPROM-LINKSMART
LST28001, LST28002, LST28004,
____EEPROM-PMC
PM37VF512, PM37VF010, PM37VF020, PM29F002, PM29F004, PM29LV002, PM29LV004, PM39LV512,
PM39LV010, PM39LV020, PM39LV040, PM49FL002, PM49FL004,
____MPU-AMD
87C51, 87C521, 87C541,
____MPU-ATMEL
AT80F51, AT80F52, AT87F51, AT87F52, AT87F55WD, AT87F51RC, AT89C51, AT89LV51, AT89C52,
AT89LV52, AT89C55, AT89LV55, AT89C55WD, AT89C51RC, AT89S51, AT89LS51, AT89S52, AT89LS52,
AT89C1051, AT89LV1051, AT89C2051, AT89LV2051, AT89C4051, AT89LV4051, AT89S8252, AT89LS8252,
AT89S8252, AT89LS8252, AT89S8253, AT89LS8253, AT89S53, AT89LS53, T89C51RB2, T89C51RC2,
T89C51RD2, AT89C51RB2, AT89C51EB2, AT89C51IB2, AT89C51RC2, AT89C51EC2, AT89C51IC2,
AT89C51RD2, AT89C51ED2, AT89C51ID2, AT89S54, AT89S58, AT89S64, AT90S1200, AT90S2313,
AT90S4414, AT90LS4414, AT90S8515, AT90LS8515, AT90S4434, AT90S8535, AT90LS8535, AT90S4434,
AT90LS4434, AT90S2333, AT90S4433, ATTINY11, ATTINY12, ATTINY15L, ATTINY26, ATTINY26L,
ATTINY28L, ATTINY28V, ATTINY2313, ATTINY2313V, ATMEGA8, ATMEGA8L, ATMEGA16, ATMEGA16L,
ATMEGA32, ATMEGA32L, ATMEGA8515, ATMEGA8515L, ATMEGA8535, ATMEGA8535L, ATMEGA48*PDIP28,
ATMEGA88*PDIP28, ATMEGA168*PDIP28, ATMEGA161, ATMEGA161L, ATMEGA162, ATMEGA162L,
ATMEGA162V, ATMEGA162U, ATMEGA163, ATMEGA163L, AT90S2323, AT90LS2323, AT90S2343,
AT90LS2343,
____MPU-DALLAS
DS87C520, DS89C420, DS89C430, DS89C440, DS89C450,
____MPU-SST
SST89C54, SST89C58, SST89F54, SST89F58, SST89E554RC, SST89E564RD, SST89V554RC, SST89V564RD,
SST89E52RD, SST89E54RD, SST89E58RD, SST89E516RD, SST89E52RD2, SST89E54RD2, SST89E58RD2,
SST89E516RD2, SST89V52RD, SST89V54RD, SST89V58RD, SST89V516RD, SST89V52RD2, SST89V54RD2,
SST89V58RD2, SST89V516RD2,
____MPU-STC
STC89C58RD, STC89LV58RD, STC89C516RD, STC89LV516RD,
____MPU-SYNCMOS
SM2952, SM2958, SM2964, SM2965, SM8951A, SM8952A, SM8951B, SM8952B, SM8954, SM8958,
SM89516, SM89516C, SM89516L, SM8954A, SM8958A, SM89516A, SSU7301, SM7908, SM79108,
SM89S16R1, SM7964, SM79164, SM5964C, SM5964AL, SM59264, SM894051,
____MPU-MOSELVITELIC
MSU2954, MSU2958, MSU2964, MSU2964as32K, MSU2964as16K, MSU2964as8K, MSU2964as4K,
____MPU-LG
GMS97C51, GMS97C52, GMS97C54, GMS97C58, GMS97C1051, GMS97C2051,
____MPU-INTEL
i87C51, i87C52, i87C54, i87C58, i87C51FA, i87C51FB, i87C51FC, i87LC51FA, i87LC51FB,
i87LC51FC, i87C51RA+, i87C51RB+, i87C51RC+, i87C51RD+, i87LC51RA+, i87LC51RB+, i87LC51RC+,
i87LC51RD+,
____MPU-PHILIPS
P87C51, P87C52, P87C54, P87C58, P87C51X2, P87C52X2, P87C54X2, P87C58X2, P87C51FA,
P87C51FB, P87C51FC, P87LC51FA, P87LC51FB, P87LC51FC, P87C51RA+, P87C51RB+, P87C51RC+,
P87C51RD+, P87LC51RA+, P87LC51RB+, P87LC51RC+, P87LC51RD+, P87C591, P89C51Uxxx, P89C52Uxxx,
P89C54Uxxx, P89C58Uxxx, P89C51Bx, P89C52Bx, P89C54Bx, P89C58Bx, P89C51X2, P89C52X2,
P89C54X2, P89C58X2, P89C51RA+, P89C51RB+, P89C51RC+, P89C51RD+, P89C51RA2Hxx, P89C51RB2Hxx,
P89C51RC2Hxx, P89C51RD2Hxx, P89C51RA2B, P89C51RB2B, P89C51RC2B, P89C51RD2B, P89C51RA2F,
P89C51RB2F, P89C51RC2F, P89C51RD2F, P89C60X2, P89C61X2, P89C660, P89C662, P89C664,
P89C668, P87LPC759, P87LPC760, P87LPC761, P87LPC762, P87LPC764, P87LPC767, P87LPC768,
P87LPC769, P89LPC920, P89LPC921, P89LPC922, P89LPC9221, P89LPC924, P89LPC925, P89LPC930,
P89LPC931, P89LPC932, P89LPC932A1, P89LPC933, P89LPC934, P89LPC935, P89LPC936, P89LPC938,
V51RA2B, C922SPI,
____MPU-WINBOND
W78E51, W78E51B, W78LE51, W78E51C, W78LE51C, W78L051C, W78E52, W78E52B, W78LE52,
W78E52C, W78LE52C, W78L052C, W78E54, W78E54B, W78LE54, W78E54C, W78L054C, W78E58,
W78E58B, W78LE58, W78E516B, W78LE516, W78ERD2, W78IRD2, W78E62, W78E65, W78L065,
W78E365, W78LE365, W78E858, W77E54, W77E58, W77LE58, W77E516, W77LE516, W77E532,
W79E532, W79E632, W79E201, W79E821A, W79E822A, W79E823A, W79E824A, W79E825A,
____MPU-MICROCHIP
PIC12C508, PIC12C508A, PIC12C508B, PIC12C509, PIC12C509A, PIC12C509B, PIC12CE518,
PIC12CE519, PIC12F508, PIC12F509, PIC12F510, PIC12C671, PIC12C672, PIC12CE673, PIC12CE674,
PIC12F629, PIC12F675, PIC12F635-8PIN, PIC12F683-8PIN, PIC16F636-8PIN, PIC16F639-8PIN,

网友:
PIC16F684-8PIN, PIC16F685-8PIN, PIC16F687-8PIN, PIC16F688-8PIN, PIC16F689-8PIN, PIC16F690-8PIN,
PIC16F636-14PIN, PIC16F684-14PIN, PIC16F688-14PIN, PIC16F639-20PIN, PIC16F685-20PIN,
PIC16F687-20PIN, PIC16F689-20PIN, PIC16F690-20PIN, PIC16F913, PIC16F916, PIC16F914,
PIC16F917, PIC16F505, PIC16F506, PIC12F508-new, PIC12F509-new, PIC12F510-new, PIC16F54,
PIC16F57, PIC16F630, PIC16F676, PIC16C505, PIC16C54, PIC16HV540, PIC16C54-LP, PIC16C54-XT,
PIC16C54-RC, PIC16C54-HS, PIC16C54A, PIC16C54B, PIC16C54C, CF745, PIC16C55, PIC16C55-LP,
PIC16C55-XT, PIC16C55-RC, PIC16C55-HS, PIC16C55A, PIC16C55B, PIC16C55C, PIC16C56,
PIC16C56-LP, PIC16C56-XT, PIC16C56-RC, PIC16C56-HS, PIC16C56A, PIC16C56B, PIC16C56C,
PIC16C57, PIC16C57-LP, PIC16C57-XT, PIC16C57-RC, PIC16C57-HS, PIC16C57A, PIC16C57B,
PIC16C57C, CF775, PIC16C58, PIC16C58-LP, PIC16C58-XT, PIC16C58-RC, PIC16C58-HS, PIC16C58A,
PIC16C58B, PIC16C58C, PIC16C64, PIC16C64A, PIC16C64B, PIC16C65, PIC16C774, PIC16C65A,
PIC16C65B, PIC16C74, PIC16C74A, PIC16C74B, PIC16C71, PIC16C71A, PIC16C71B, PIC16C711,
PIC16C712, PIC16C61, PIC16C710, PIC16C620, PIC16C621, PIC16C622, PIC16C715, PIC16C716,
PIC16C62, PIC16C62A, PIC16C62B, PIC16C63, PIC16C63A, PIC16C63B, PIC16C73, PIC16C73A,
PIC16C73B, PIC16C773, PIC16C66, PIC16C67, PIC16C72, PIC16C72A, PIC16C72B, PIC16C76,
PIC16C76A, PIC16C76B, PIC16C77, PIC16C77A, PIC16C77B, PIC16C641, PIC16C642, PIC16C661,
PIC16C662, PIC16C554, PIC16C556, PIC16C558, PIC16C717, PIC16F627, PIC16F628, PIC16LF627,
PIC16LF628, PIC16F627A, PIC16F628A, PIC16F648A, PIC16LF627A, PIC16LF628A, PIC16LF648A,
PIC16F716, PIC16F72, PIC16F73, PIC16F74, PIC16F76, PIC16F77, PIC16F737, PIC16F747,
PIC16F767, PIC16F777, PIC16F83, PIC16CR83, PIC16C84, PIC16CR84, PIC16F84, PIC16F84A,
PIC16F870, PIC16F871, PIC16F872, PIC16F873, PIC16F874, PIC16F876, PIC16F877, PIC16F873A,
PIC16F874A, PIC16F876A, PIC16F877A, PIC16F818, PIC16F819, PIC16F882, PIC16F883, PIC16F886,
PIC16F884, PIC16F887,
____MPU-MICON
MDT2005, MDT2005E, MDT2010, MDT2010E, MDT2015, MDT2020, MDT2020B, MDT10P21A1P, MDT10P21A1S,
MDT10P21A2K, MDT10P21A3S, MDT10P22A1P, MDT10P22A1S, MDT10P22A2K, MDT10P22A3S, MDT2051,
____MPU-ELAN
EM78P156E, EM78P256E, EM78P456E, EM78P247SA, EM78P247SB, EM78P447SA, EM78P447SB,
____MPU-VERSACHIP
V87C54, V87C58,
____MPU-CRESCENTEC
CR80P100, CR80P200,
____MPU-TOPTEK
T81P54, T80P54, T80P57, T80P65, T52,
____MPU-ISSI
IS89C51A, IS89C52A, IS89LV51A, IS89LV52A,
____MPU-future
LS2051,
____Serial-???
93C46, 93C56, 93C66, 93C57, 93C86, 93C76, 93C46, 93C56, 93C66, 93C76, 93C86, 24C01A,
24C02, 24C04, 24C08, 24C16, 24C32, 24C64, 24C128, 24C256, 24C512,
____Serial-AKM
93C46, 93C56, 93C66, 93C46, 93C56, 93C66, AK6420AF, AK6440AF, AK6480AF, AK6480CF,
AK6420B, AK6440B, AK6480B, AK6420AM, AK6440AM, AK6480AM, AK6480CL, AK6481CH, AK6481CM,
AK6416A, AK6416AM, AK6416CM, AK6416CH,
____Serial-ATMEL
AT24C01, AT24C02, AT24C04, AT24C08, AT24C16, AT24C32, AT24C64, AT24C128, AT24C256,
AT24C512, AT25010, AT25020, AT25040, AT25080, AT25160, AT25320, AT25640, AT25010A,
AT25020A, AT25040A, AT25080A, AT25160A, AT25320A, AT25640A, AT25F512, AT25F1024,
AT25F1024A,ACTRANS25, AT25F2048, AT93C46, AT93C56, AT93C66, AT93C86, AT93C46, AT93C56,
AT93C66, AT93C86,
____Serial-ACTRANS
AC25512, AC25LC512, AC25LV512, AC25010, AC25LC010, AC25LV010,
____Serial-CATALYST
93C46, 93C46A, 93C46H, 93C46I, 93C46, 93C56, 93C66,
____Serial-EXEL
XL93C46, XL93C56, XL93C66, XL93CS46, X93C86, X93C46, X93C56, X93C66, X93C86,
____Serial-HYUNDAI
HY93C46, HY93C46, HY93C46, HY93C56, HY93C66,
____Serial-ICT
93C46, 93C46A, 93CX46, 93C56, 93CX56, 93C66, 93CX66, 93C46, 93C56, 93C66,
____Serial-ISSI
93C46/-3, 93C56/-3, 93C66, 93C46, 93C56, 93C66,
____Serial-MICROCHIP
24C01A, 24C02A, 24C04A, 24C04, 24C08, 24C16, 24C32, 24C64, 24C65, 24C128, 24C256,
24C512, 24LC01, 24LC02, 24LC04, 24LC04, 24LC08, 24LC16, 24LC32, 24LC64, 24LC65, 24LC128,
24LC256, 24LC512, 25C040, 25C080, 25C160, 25C320, 25LC040, 25LC080, 25LC160, 25LC320,
25LC640, 25AA040, 25AA080, 25AA160, 25AA320, 25AA640, 93C46, 93C56, 93LC56, 93C66,
93LC66, 93C86, 93C46, 93C46, 93C56, 93C66, 93C86, 93C46A, 93C46B, 93C46C, 93C46C,
93C56A, 93C56B, 93C56C, 93C56C, 93C66A, 93C66B, 93C66C, 93C66C, 93C86A, 93C86B, 93C86C,
93C86C, 93LC46A, 93LC46B, 93LC46C, 93LC46C, 93LC56A, 93LC56B, 93LC56C, 93LC56C, 93LC66A,
93LC66B, 93LC66C, 93LC66C, 93LC86A, 93LC86B, 93LC86C, 93LC86C, 93AA46A, 93AA46B,
93AA46C, 93AA46C, 93AA56A, 93AA56B, 93AA56C, 93AA56C, 93AA66A, 93AA66B, 93AA66C,
93AA66C, 93AA86A, 93AA86B, 93AA86C, 93AA86C,
____Serial-NS
NMC9346, NMC93C46, NMC93CS46, NMC93C56, NMC93CS56, NMC93C66, NMC93CS66, NM93C46,
NM93C56, NM93C66, NM59C11, NM24C02/L, NM24C04/L, NM24C08, NM24C16,
____Serial-ROHM
BR24C01A, BR24C02, BR24C04, BR24C08, BR24C16, BR24C32, BR24C64, BR93C46, BR93C56,
BR93C66, BR93C46, BR93C56, BR93C66, BR93LC46, BR93LC56, BR93LC66, BR93LC46, BR93LC56,
BR93LC66, BR9010AF, BR9020AF, BR9040AF, BR9080AF, BR9080CF, BR9010B, BR9020B, BR9040B,
BR9080B, BR9020AM, BR9040AM, BR9080AM, BR9080CL, BR9016A, BR9016AM, BR9016CM, BR9016CH,
____Serial-SAMSUNG
KM93C46, KM93C46V, KM93C56, KM93CS56, KM93C57, KM93C66, KM93CS66, KM93C67,
____Serial-ST
24C01, 24C02A, ST24C04, ST24C08, ST24C16, M93C46A, M93C56, M93C66, M93C57, M93C76,
M93C86, MST93C46, M93C56, M93C66, M93C76, M93C86, M93S46, M93S46-W, M93S46-R, M93S56,
M93S56-W, M93S56-R, M93S66, M93S66-W, M93S66-R, M95160, M95320, M95640,
____Serial-SGS-THOMSON
ST24C01, ST24C02A, ST24C04, ST24C08, ST24C16, ST93C46A, ST93C56, ST93C66, ST93C46,
ST93C56, ST93C66, ST93C57, ST93C86, ST93C86,
____Serial-SST
SST25LF512, SST25LF010, SST25LF020, SST25LF040, SST25VF512, SST25VF010, SST25VF020,
SST25VF040,
____Serial-XICOR
X24C01, X24C01I, X24C01A, X2402, X2402I, X24C02, X24C02I, X2404, X2404I, X24C04,
X24C04I, X24C16, X24C16I, X25043(8pin), X25045(8pin), X5043(8pin), X5045(8pin), X5043(14pin),
X5045(14pin), X93C46, X93C56, X93C66, X93C86, X93C86, X25043(8pin), X25045(8pin),
X5043(8pin), X5045(8pin), X5043(14pin), X5045(14pin), X25010, X25020, X25040, X25080,
X25160, X25320, X25640, X25650,
____Serial-PMC
PM25010, PM25020, PM25040, PM25080,
____PLD-???
16V8, 16V8A, 16V8B, 20V8, 20V8A, 20V8B, 22V10, 22V10A,
____PLD-ATMEL
ATF16V8, ATF16V8B, ATF16V8BL, ATF16V8BQ, ATF16V8BQL, ATF16V8C, ATF16V8CEXT, ATF16V8CZ,
ATF20V8, ATF20V8B, ATF20V8BL, ATF20V8BQL, ATF22V10, ATF22V10L, ATF22V10B/L,
____PLD-LATTICE
GAL16V8, GAL16V8A, GAL16V8B, GAL16V8C, GAL16V8D,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B, GAL22V10,
GAL22V10A,
____PLD-NS
GAL16V8, GAL16V8A,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 GAL22V10,,
____PLD-SGS/THOMSON
GAL16V8, GAL16V8A, GAL16V8AS, GAL16V8S,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AS, GAL20V8S, GAL22V10,
____PLD-VLSI
VP16V8, VP20V8,
____RAM-STAND
6116, 6264, 62256, 62512, 628128, 628256, 628512, 2464, 24256, 24512, 24010, 24020,
24040,
____RAM-WINBOND
W2465, W24128, W24257A, W24257AC, W24M257, W24512A, W24M512, W24M512A, W24M1024,
W24010, W24020, W24040,
____RAM-INTEL
6116, 6264, 62256, 62512, 628128, 628256, 628512,
____RAM-DALLAS
DS1220Y, DS1220AB, DS1220AD, DS1225AB, DS1225AD, DS1225D, DS1225DE, DS1225Y, DS1230Y,
DS1230AB, DS1245Y, DS12449, DS1250Y,
____TEST-Standard
74xxx, 40xxx, 45xxx,
____end 1857,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基地买了热风台 恒温烙铁 假负载套装 和教程在家研究 新手基地的编程器价格太高  所以搞台这个玩下  高手们指教下这个怎么样?

网友:
玩玩可以,

维修还是得下本钱,

网友:
如果用来修主板还是可以的。我一至在用TOP2005的,相当不错,不过有一点,现在市面上TOP2005+假的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淘宝上找的 他说是真的 有3种 有2种是250块的他说是高仿的 这个330  反正用的支付宝 假的就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