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高手,这样改动用以增加ICH与ICHIO电压对否

楼主(2008-12-23):
图片左下方是南桥,右上方是PCIE,可以确定此LM358是用来控制ICH与ICHIO电压的,如果把脚2与脚6分别对地并联一颗适当阻值的可调电阻如100K,是不是就增加了ICH与ICHIO电压?增加幅度与可调电阻的阻值成反比?
另外,965南北桥工作在1.6V,单热管散热是否安全?
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再加一个问题
原电容是6.3V1500UF,实测电容上的电压为1.5V,如果换2.5V2700U的固体电容,是否绝对可靠?

网友:
电容换成2.5V2700Uf的耐压好像不够吧!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增加ICH与ICHIO的电压?还有电容的实测电压为1.5V但不代表1.5V的耐压值就够了,他有一个峰值问题的,替换的电容最好不要低于原来设计的耐压电压,个人看法,也许不准确

网友:
LM358在此处的作用应该是一个电压比较器,故改动反馈电阻阻值的方法可能行不通,应该改动LM358另一输入口上的基准电压,强烈建议楼主不要改动这部分电路。若执意要改请断开MOS管的输出,改接假负载进行调整,假负载的阻值可使用万用表测量断开后的ICH的内阻值来确定。

网友:
送上另一款主板上的LM358设计图纸,作为电压比较器来使用的,供参考。这里好像回复时不能上传附件,给个邮箱吧,发给你。

网友:
谢谢各位兄台
1楼的照片是abit ab9的,附件图片是ab9 gt的,上面的标注是老外的搞的,我看两板布局用料都差不多,所以感觉改动方法应该差不多
我不懂电子,只是想把此主板超到极限,所以要改电压,现在bios里设置mch 1.35v(最大1.45),ichio 1.7v(ich1.05不能改动),最高外频fsb只能达到375,实测350稳定通过prime95测试。按技佳华硕能上到500外频的965主板电压设定,mch实际大约都在1.6v,ichio大约1.8v,当然这个电压是偷加的,bios的设定及软件检测的电压并不是这真实的电压
请兄台们再给看看,差不多我就下手了

网友:
这张是改ab9 mch电压的

网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