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旭日150C被我吹掉了二个贴片电容,那个好心的给我二个吧?

楼主(2008-12-23):
我的旭日150C本本,开机点为亮,论坛上都说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就OK了,我就吹电源管理芯片,没想到吹了后开机还是老样子,仔细看发现PC135,PC136被我吹掉了,二个贴片电容,那个好心的给我二个吧?查了图纸发现一个为100pf,一个为22nf,那个好心的高手能不能给我二个呀?

网友:
这机子就是3205的通病

网友:
连机器到底哪里问题都还没搞清就先焊上了。没有这两个电容,点亮机器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点不亮呀,
CPU没温度,应该是3205的问题吧。

网友:
那可能PC136要补上,PC135只是个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老大指点,待机电流50多毫安,开机电源400毫安不到点。
找不着22nf的贴片呀。

网友:
找两个长的差不多的电容就可以的,滤波的电容没有太严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