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P 35N03是什么管用什么带换 急

楼主(2008-12-23):
直接给橙色线供电的

网友:
可用06N03、09N03、70N03、80N03代换

网友:
是电源上的

网友:

电源上橙色线供电

网友:
:L :L :L :L :L :Q

王大修 -10 恶意灌水

网友:
35N03的参数是30V 50A 57W,以上几个场管的参数均可满足,而且用在atx电源上比主板上的要求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