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的工作条件....现在白屏!

楼主(2008-12-23):
联想N220G进水了 主板上的屏幕屏线接口烧糊了。。。烧黑的这部分是三个并在一起的金手指 电压是20V (这个电压是干么的)如果要飞线的话 应该把这个20V飞到哪里?
现在机子主板的方面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就是屏幕白屏 外接是正常的 应该是屏幕信号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 :
RX0-1 RX0+1 RX1-1 RX1+1 RX2-1 RX2+1 CLK-1 CLK+1 的工作电压正常为多少。。。。

PS:谁有N220G的电路图。。。给俺一份吧 。。。。

网友:
求 IBM A22 电路图 或者 点位图

网友:
。。。。。有没有人告诉我。。。。

网友:
感觉楼主不是专业修本本的,还是早专业的认修吧 屏上接了20V就报废了 但是如果20V是给高压的那屏怎么会是白屏呢?难道除了高压外屏上还有别的用主供电?

网友:
恩 不是专业的 但是在很努力的变成专业的 除了屏以外没有别的设备了 可就是测了主板上的那个屏线接口那三个烧掉的部分串联的电容确实是20V....
还是麻烦继续继续指教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 不好的话测屏上的3.3V是否来了 测屏线是否都通  白屏第一就要查3.3V屏的供电

网友: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主板上那个屏线接口是有三个金手指烧掉了 就是现在那个接口那三个点是不行的 那三个点串联的电压是20V....

网友:
没有20针的屏试... 现在电脑不在我旁边 我明天测测看 麻烦了 希望明天还能得到您的解答  谢谢啊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