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硬盘接在电脑上只认到型号却看不到盘符,电机也转

楼主(2008-12-23):
刚开始是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认不到硬盘,检查是硬盘转接线有断的,接上后插上硬盘在BIOS里认到硬盘了只是后面多了几个!!!感叹号。当时没在意就直接想给它装系统,用番茄花园在装的过程中它显示我的这个硬盘是没有分过区的,显示的硬盘容量竟然是70G的,可这明明是40G的希捷硬盘!想分区也分不了,只好退出。我又检查了硬盘和主板连接的转接线应该是没问题了,奇怪为什么40G的能认到70G?
    于是我又拿了一个东芝的笔记本硬盘试,一样的先是感叹号,再是认到70G,可这次东芝的是80G呀!我一想不好,赶紧拔掉电源,把这两块硬盘放到硬盘盒里,在电脑里只显示认到硬盘驱动器,就什么也没有了,硬盘电机一直在转,没其他声音,点击拔掉USB设备,看到只认到硬盘的型号,2块都一样。
    请问各位前辈这会是硬盘里什么坏了,是电路板的可能性大还是盘体?先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这种情况可以修复吗?对数据有大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