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板短路强行通电是否可取

楼主(2008-12-23):
有一块笔记本主板,测电容两端阻值为0,但无法查找是何处短路。于是强行接入适配器电源,按下开关,主板上一元件冒起青烟,快速关电。将该烧毁的元件拆下,换上好元件,再测电容阻值,已不为0,重新接电源,正常开机。该方法对于主板短路的修复是否有参照性呢?

网友:
你这个是意外,很多会烧更多的元器件,

网友:
台式机不可处

个人建议:此种方法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取。以免故障更大化!!

网友:
烧短路的方法 不过不应该用适配器 因为容易被烧坏! 最好用数字电源 电压和电流调节适当后只烧短路的那条电路 但前提是你要清楚这个电路的电压 否则容易扩大问题导致主板报废

网友:
方法不可取,别把ATX烧坏了

网友:
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这纯属误导```一般修本都不用电池和适配器,用可视电源(有保护作用),而且可以帮助观察提示故障切入点!

你那是运气好,问题没扩大化,没废掉板子,还让你捡了S耗子``(纯属讨论,对事不对人!)

顺便把替换掉的元件也写写,也回头理理思路.

你这样发表有点都不清楚故障来龙去脉!谢谢楼主```

网友:
这方法叫电击法,可以用但要注意:
1,使用可调电源并设定最大保护电流
2,要搞清楚短路电路正常情况下的电压
3,不清楚情况下,先调1V,如不行再往上调,
4.同时要用手去摸电路元件
这方法对付短路故障很有用,只要注意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这方法叫电击法,可以用但要注意:
1,使用可调电源并设定最大保护电流
2,要搞清楚短路电路正常情况下的电压
3,不清楚情况下,先调1V,如不行再往上调,
4.同时要用手去摸电路元件
这方法对付短路故障很有用,只要注意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这虽然叫电击法,但是他没有用对!!! 应该在短路点接电源正极,电源负极接到地上面,再把可调电源调到1V开始烧(可以慢慢往上调电压,最高不要超过3V,看电流,一般1.5A-2A就可以把短路的地方烧出来) 到处摸主板,哪里发热一般就是哪个原件坏掉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噢~~学习了`~俺一般都接电源口烧` RP好~还没烧坏过~...

网友:
实在没法用万用表确定哪里短路,用低电压大电流看那里发热就能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恩。。楼上的方法 很常用

呵呵。。最好把电压和电流调到最小 然后漫漫的加

网友:
电击法对付短路很有效,但是要用可调保护稳压电源。

网友:
一般不用开机就能烧出来的..电压调低点不会坏菜的..

网友:
这种方法是真正死马当活马医,不过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哈哈 就像有人吃砒霜治好了毒疮

网友:
个人认为还可取,就是要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
要小心的   有保护电原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意见下次对付短路又多了个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