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真是太怪了

楼主(2008-12-23):
今天一个客人拿一台电脑来,开机什么都是好的,就是不能放电影和玩CS等大型的画面游戏,一打开那些画面过几秒就死机了,显示器黑屏,主机没关.我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但是换过还是那样,内存也换过了,不要不玩那些怎么用都可以.请各位帮解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可能显存不足吧

网友:
无外乎散热 系统 硬件3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排除散热的问题,换个电源看看呢。

网友:
软件可能性排除了没有?先软后硬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结果是换了个好的CPU风扇,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排除软件和CPU散热问题,像楼上说的换个电源试试,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状况在盘正AMD的主板是常见,玩大型游戏画面过几秒就死机或是重新启动,都是劣质的电源引起的。

网友:
电源,CPU风扇,硬盘,

网友:
注意看哈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起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碰到过这样的现象,是cpu插座不捞了,检查以下

网友:
应该是先硬后软,软件反应的基本上都是硬件的问题!先检查硬件,这样可以少走弯路,一味的找软件问题,一味的做系统,只能是浪费时间!

网友:
谢谢楼上的那些兄弟,问是解决了,是CPU风扇固定柱断了一根,换过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