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全板无复位(无EN电压)

楼主(2008-12-23):
主板型号:945GC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分析思路:复位灯常亮,查F_PANEL有3.3VRESET插针电压,查主板各关键电压,发现CPU供电无VCORE,北桥无V_1P25_CORE电压。
这两处电压均不正常,先从CPU供电电路上下手查找。测量PWM芯片的输入电压是否都正常。发现EN脚无电压输入。是由RT9218发出的VTTPWRGD。
而查到北桥上转换1.25V电压的MOS管的G极电压也由该芯片输出的相位电压。
查RT9218的VCC电压与BOOT电压均正常。更换该芯片,主板修复。

思路比较简单,高手没不用理会啦!

网友:
我上次有一块915的七彩虹主板也是复位没得,也是灯常亮,VIA的南桥的,有你说的北桥电压,
搞了半天,只认为是南桥坏了,丢在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