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好了第二块PCI-E6600GT细竖条花屏卡(已解决)

楼主(2008-12-23):
近日买了块PCI-E的6600GT卡,开机有细的竖条,一装驱动就黑屏,用MATS测试,A30一位有问题,经版主月饼(赵工)指点:6600GT大部分是GPU虚焊,于是,拿出我的土炮,一把风枪和锡炉,把锡炉温度调到220度,风枪设定350,在GPU的核心上压个1元的硬币,板子预热15分钟后用风枪距硬币3CM,围绕硬币划圈加热,持续5分钟后,慢慢冷却后装上散热器,上机器测试,一切OK,跑了1小时3D,正常。嘿嘿,没什么技术含量,让大侠见笑了,可对于我们刚学习的菜鸟,惊喜不小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一元的硬币,会不会太重了哟,反正我不敢。

网友:
加硬币?不怕连锡?

网友(2009-01-28):
GPU比较小还是拿个伍角的硬币比较保险点

网友:
其实一元我有时都嫌轻,一般5600以上的芯片我都压2个1元硬币,gpu下面灌进松香水的,等锡珠彻底融化了,用镊子轻轻动一下,自然冷却即好!这样能确保一次加焊成功,使你维修不走弯路!

网友:
我没加硬币,用这个方法也修好几块显卡了

网友:
有没有放BGA助焊膏?

网友:
有钱人当然要放一两块的大洋了, 我穷所以一般都只放5角

网友(2009-02-27):
我觉得最好拿下重做比较好

网友(2010-04-06):
加焊比较不安全呢?
最好重新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