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启动问题

楼主(2008-12-23):
各位,一台笔记本电脑因系统崩溃,需重新做系统,可光驱已坏,也无法从网卡启动,里面看样子只能从removable devices启动了,可是我手头的U盘启动启动不了,需要说明的是我手头的这个U盘启动盘以及放在别的计算机机启动过好几次了,据我统计,好像从removable devices启动用启动U盘很难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愿听各位高见!!!!!!

网友:
你的问题不应该发在这里!完毕!

网友:
你做启动盘的时候看主板支持什么启动方式,一般都是ZIP或HDD,用USBOOT软件就可以制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台机的话可以把本本硬盘拆出来用大转小的接口装到台机安装系统。

网友:
有些板子不支持U盘启动,特别是比较老的板子

网友:
我做过,做成USB镜像启动盘也不行,不只是老式笔记本而且老式台式机也不支持,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845档次以上都支持

网友:
不支持U盘,有软驱就使用软盘吧

网友:
好多老板子不支持U盘启动的,我试了好多次,

网友:
你还是直接把硬盘给弄下来,ghost吧,不能弄的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和楼上说的差不多 把硬盘拆了下来 放上台式装GHOST系统

网友:
把硬盘取下,找一个转接口.在台机装了,就行了

网友:
给个好论坛你们用 MAX工作室http://pzz.cn/bbs/index.php
DOS工具箱 U盘启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