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好坏的测试

楼主(2008-12-23):
我是一名刚学没多久的新手。学了这么久。我一直想知道北桥和南桥。到底哪些方法确定他的好坏

网友:
通过测量硬盘,光驱,USB接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可以基本判断南桥的好坏,阻值要一样

网友:
这个简单。一般就是看南桥周围的贴片电容对地阻止多大。一般接近0。就说明南桥很可能坏了。还有就是。通电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看看南桥是否发烫。在就是测试南桥开机供电的哪个1117的输出脚的对地阻止是多少。和电压多少。其实南桥好坏是最好判断的了 。在就是看看南桥有没有明显烧伤。和看开关机器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就是5VSB对地短路,把网卡芯片拆掉,还短路,南桥

网友:
值得借鉴!不错,顶.

网友:
顶你

似懂非懂,不过还是要顶

网友:
没有汇总一下的意见吗?

网友:
在  背面 滤波电容  处测  坏的 直接短路

网友:
还有32。768KHZ测两脚对地值和旁边的贴片电容阻值!!
A14角待机电压
不对都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测量硬盘和光驱的阻值是多少。测量USB的阻值是多少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光驱和硬盘的阻值

网友:
看了一下还是不太懂

网友:
和你说个简单点的办法。ICH4 ICH5系列的你可以直接测USB接口的2。3。5。6脚(就是主板背面的引脚)

网友:
有没有图片,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
说的都不专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