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5216显示BIOS后黑屏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8-12-23):
故障:显示完显卡BIOS后黑屏,只有光标再闪,诊断卡挡2b
维修思路: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考虑应该是GPU或者显存故障,先从显存下手,此卡有8颗BGA显存到底是那颗呢?用手摸了一下背面C00-c15的那颗有点发热,于是拆下此显存的排阻,开机可以过显卡了,换掉此显存OK,陆续又遇到2块这种故障的显卡,都是现存坏了。

网友:
这个  故障 是现存坏..???
    第一次听说。。上次 遇到这个问题..   我还发到论坛上来.貌似 是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