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本一级保护隔离电路对地为0欧

楼主(2008-12-24):
宏基5920 型号是zd1 插可调电源降低为4v多。判断电源部分有短路。

跑电路发现电源与电池的一级保护隔离端为0。拆了公共端上的小电容无效。。不知哪位大哥有图。。望帮忙。感高中。

网友:
给你一个!!!!!!!

QD-ZD1 b-final.pdf

网友:
图中的隔护隔离电路一级与二极隔离电路中间短路。图中的pq31和pq32的中间。

pc97 pc151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感谢计将安兄弟提供图纸。非常感谢你的无私。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既然是公共点短路 何不烧它一烧

网友:
19v敢接上去烧?不会扩大故障吗?vin是19v啊。

网友:
电压调小一些,能把坏件烧热就行了。

网友:
用1.5-2V的电压先烧烧看,不行就增大电流
但我的那台华硕M5N电流都增加到4A了还是没有元件发烫,晕死,无语!

网友(2009-04-11):
多谢2楼的无私奉献,分享图纸!

网友:
可以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