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强制加电。

楼主(2008-12-24):
各位,我所说的主板强制加电,也就是将电源的绿线对地短接,如果这样短接之后风扇会转的话,那么能不能正常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的话,短接后不开机又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呢?谢谢指教

网友:
明明有新手教学区不去看?
这种做法后果严重呀!老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F%D6%C6%BC%D3%B5%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