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显示器不能启动仍没解决

楼主(2008-12-24):
天冷了,飞利浦17的显示器就不能启动了,加热后可以正常使用,关闭后再开也可以,就是冷后再开就不行了,求解?

网友:
能否提供更详细的检测数据?

网友:
我原来遇到过显示器电源正常,但开不了机,判断是晶振电路有点小问题。后加了一个电容,就开机正常了。你的会不会是晶振引起的天冷开不了机呢?

网友:
加热就能正常.那你就对故障范围内的元件挨个加热.争取确定到具体元件上.

网友:
要看你的是电源不开机还是行不起动,要说明一下.在哪里加热能起动了就在哪里查,一班电容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