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不开机

楼主(2008-12-24):
联想125不开机
联想125机器,加电短路,查到I/O芯片(PC97551)有问题,换个后,机器能加电了,代码卡跑09,电流在1.14A左右,机器不亮,请问PC97551芯片,有没有程序啊!!!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的,换要换一样的芯片

网友:
这种芯片我确认没有程序,我都换好几台机器了。你最好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
重新换一个好的试一下。

网友:
这台机器很抓狂

现在正在换另个芯片

这机器是不是有什么同病

网友:
97551是通用的 只要型号对 就可以用 焊好一点

网友:
换了两个了

还是以上的问题

还有那些办法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到南桥的右上角有点热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是不带程序的。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