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s-6571强制开机

楼主(2008-12-24):
本人接到一块板MS-6571联想品牌机不加电,绿线对地短接可以跑码一切正常,可以进系统,触发开机跳线不上电。哪位高手指教下谢谢。I/O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LZ
不开机不光光就是换换IO
新手区有修不触发上电的流程

网友:
开机针没电去换IO做什么哦..应该查绿线到开机针的线路

网友:
跑开机电路~~,修板子,只有思路对了,才可能修好,要是一开始思路不对,别说修好了,不越修越坏就是万幸了!~

网友:
开机针0.72V是正常的

网友:
断路,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换ms哪个小芯片,还有就是开机电路中的三极管

网友:
你把开机电路跑出来 基本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这板子爱坏3。3VSB。
看看MS-5芯片旁边是否有小三极管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