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盘,显示忙,不能就绪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12-24):
今天接到一客户11代盘,500G的,容量不少,据客户说是不认了,测阻值没问题,加电后,转动也正常,以前也碰到过一块11代的盘,那块是不能就绪,在MHDD下显示忙,不过那块盘没能解决了,都是要数据的~加电进MHDD后,果然后原来那块一样,显示忙,不能就绪~,上XLY也是显忙~前段时间,XLY刚发布新版本,说是支持11代盘的通病,正好试了下~
具体操作如下:
1. 先将电路板卸下,并对电路板供电
2. 进入指令模式,CTRL+Z回到F3 T>
3. 输入/2 回车,到2级模式
4. 输入Z指令 回车,就停止电机,硬盘停转
5. 然后接上盘体,并保持电路板在上接的过程中,不能断电
6. 回到指令模式下,在F3 2>后,输入U指令 回车,启动电机
7. 输入/1 回车,回到1级模式
8. 输入N1 回车9. 关电开电,硬盘已经可以就绪
就绪后,硬盘参数能认了,不过容量显示为零,用里面的自动恢复容量,然后断电,加电,就OK了,里面数据也丝毫没丢~~ (其实在这期间并不是很顺利的,在硬盘能就绪后,显示的硬盘参数为乱码,当时很是呐门,用恢复容量的功能也不能,以为这盘真要挂呢~~后来仔细检察线的连接,没问题,实再没办法,把串口转并口的卡子换了一下,居然显示正常了,没想到卡子也会导致这样的故障,所以出现异常问题,还是多想想办法,排除一下~)

网友(2009-01-25):
7200.11盘很垃圾的,地雷多多,你的客户踩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