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翔升镭神9250家用版128M开机花屏

楼主(2008-12-24):
这个花屏还有没有的救

网友:
还有这个

后来加焊了一下显存就会一闪一闪的

新诚达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只上图你叫我们怎么帮你?到版规贴子去看看,下次再这么发直接删除。

网友:
我想 一般的情况下 修不了了~

网友:
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显卡都花成这样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懂维修95%都可以修。

网友:
花成这样怎么搞呀

请指示我不知道到怎么修呀

网友:
先在基地看基础贴,搞清楚显卡的原理。再往下进行。

网友:
哈哈!这个不错,可以用来测试彩显

网友:
我想 一般的情况下 修不了,花成这样了.

新诚达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感觉你这种花法有点跟显存部分没工作一样,你查下显卡供显存的电压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