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检测卡跑C1

楼主(2008-12-24):
接了一快板跑码跑C1,内存过不了,电压正常,BIOS刷了还是一样,哪为高手有修过这种板《精英SF1/661FX》的帮帮忙,查不出来郁闷死了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昨天修一块精英KT600 C1内存不过。查内存槽和AGP显卡中间位置(下图黑圈圈地方)有个排阻烧了看不清用330代换还是CI不过,心里一横直接短接。哈哈跑码C1-26亮了。20块到手

网友:
20块??????你那修板真便宜

网友:
SF1/661FX这款主板北桥容易虚焊,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恩,谢了,先式下看了
楼上那位大哥修主板还真便宜
为人民服务,哈

网友:
我也是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呀,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太便宜了吧

不要搞恶性竞争啊

网友:
我刷bios好过一块

网友:
新手报到

网友:
20块??????你那修板真便宜
现在台式机的845的老板子你想收多少钱啊,又不本本板子.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块!但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
不搞了,浪费时间,,桥也搞了,

网友:
用象拼擦下金手指应该就好

网友:
打一下内存槽的对地阻值 看北桥有没有空焊

网友:
看看插槽是不是烧了,还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精英主板很多板子出问题都是虚焊.

网友:
我还有块865板也是跑C1和C3,电容和CPU插座虚焊了,焊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