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又出问题了

楼主(2008-12-24):
看这里 就是上次说修好的主板又出问题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5116-1-1.html
当时是好的,运行几小时屏幕上就有波纹,时间越长越严重,关机等几小时再开,又正常,运行几小时又不正常。
经查  一个60NO3S发烫,很烫都烫手了..(就是上次换的两个电容中间夹着的那个管),直接更换他?
手里没有同型号的管,不知道什么管可以代换?  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他发烫。

网友:
更换功率比60N03更大的管子,有96N03的。

或者要查一下该管子线路上的供电情况,如果都正常,想办法给这个管子增加散热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