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电源主机乱响,显示器不亮,并且关不了机

楼主(2008-12-24):
打开电源主机乱响,显示器不亮(是黄灯),并且关不了机,只有断电才可以关掉,拆开检测没问题,过一两天却又能正常开机了。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看板上电容有无鼓包

网友:
乱响可能是机箱的小喇叭在报警吧。你得把报警的提示音记录下来,提供给我们。

或者当屏幕上没有显示,不能正常点亮时,用主板诊断卡检测,把故障代码发给我们。

网友:
关不了机,只有断电才可以关掉,可能和I/O有关系。排除一下是不是虚焊。

网友:
是我今年7月份刚装的新机器,故障不是在电容上,我说了,停一两天它就自己又能用了,应该和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那个地方接触不良看看是内存接触不良就报警里.还有cpu开焊也有可能

网友:
找出响声从哪里发出,

网友:
用电吹风吹内存槽和处理器槽,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清洗,处理器针脚用干净牙刷清理,如果无效用电笔检查处理器稳压和滤波电容有无漏电,最后排查电源内部有无虚焊裂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