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X31!!!多重问题,不知道这主板上有几个毛病!!没进水!!!!

楼主(2008-12-24):
也是X31的机器,电池插上就显示充电中!!!和""波板""说的故障一样,,1....电池充电正常,但每次插上电池后都显示在充电...
2....CPU风扇开机自检后就不转了,,,机器多热也不转!!!!
3....插上 2条  DDR512M的内存就不认,插上一条就可以(哪个插槽都行/或插上两个256M的内存也可以)

不解..........本人也是搞笔记本维修的,但是技术初级...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是3806附近的2个小管子不良

第二个问题可能还是风扇故障

第三个问题内存不兼容

以上观点纯属经验,说的不对还请高手斧正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先在主板上看一下!!!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X31

我个认为:第一个最好把ADP3806和 周边的MOS管换了试试
          第二个感觉应该是  BIOS问题
          第三个是内存插槽或北桥 问题。。

说得不对 还请谅解 个人意见紧供参考。。。高手不仍砖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