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开机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请问各路高手,这个主板的开机电路需经过的元件
主板型号:P4XFA    紫色板子
南桥:VT8233A
I/O:W83627HF

网友(2009-02-04):
VIA的南桥,一般是不用W83627的开机芯片的。

网友:
自己从开关跑线看进谁了呀。再就是从绿线跑线,不就明白了。。。

网友:
我记得是南桥加一个三极管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