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10N03L代换掉N308AS吗

楼主(2008-12-24):
如题 急盼解决

网友:
大哥,以后不要问代换不代换的问题。
看什么位置的块,用其他主板什么位置的块 代。
CPU 内存 显卡 不是主板厂家做的,他们的供电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场管代换主要看是在什么位置的,如果是内存的供电管一般的都能胜任,要是CPU主供电的可就比较苛刻了

网友:
cpu供电上的MOS啊

网友:
10N03L型号说明10代表最大输入电压,N代表NPN,03L代表额定工作电流最大300mA,L代表低电阻,AS代表输入电压5-7V,一看就知道啦,308就是额定最大工作电流308mA,虽然电流差不多,但两个管额定输入电压不同啊~如果你确定功率管输入端电压在5-7V可以替换,否则不建议冒险,往日经验告诉我,处理器mos一般都是10V左右(电阻压降)进,5V出完有ACPI供电芯片降压到2V再由处理器VID信号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