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了内存边的一个电容后,重启出现02启动不了

楼主(2008-12-24):
主板换了内存边的一个电容后,重启出现02启动不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可否加我Q48618991 指点一下
重启

网友:
没有人会吗?

网友:
哥们你好
把问题说清楚好吗?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盘正的,K8T800 原来是启动不了的,换了内存边的电容就可以启动了,但一重启就不行,也不能强行单机,只可以拨电源才关

网友:
差不了机,请问LZ你查过内存电压正常不,还有最好看看各顶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可能会造成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能强行关机,你的南桥基本上有很大的程度上有问题了

网友:
其他三大供电,时钟,复位是否都正常呢

网友:
你可以把IO换了试一下

网友:
你的CPU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用试波器打AD信号是不是死波啊???

网友:
兄弟,你得说清楚点!
各路电压 时钟 复位正常不?
还有是开机就02,还是00跑到02呢?

网友:
主要查CPU场效应管和电源控制芯片。若短电源开关不能关机的话就主要查一下南桥周围看看供电正常常不。能否复位。要不就换一个BIOS看看。

网友(2009-02-06):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哦1
刷个BLOS应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