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没待机,开机可以点亮

楼主(2008-12-24):
插上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没有3,5V,按开关可以点亮机器,现在有两台同样故障的机器,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
搞定了,R870坏了,换了,OK了
[
]
电源

网友:
不信的可以把r870摘掉,试试啊,哈哈,就是主电源保险左上角的那个小电阻,

网友:
应该是工作在电池模式

网友:
斑竹说的对,如果把电池拔了肯定开不了机。两台都是这个R870坏了?LZ继续发贴啊!期待!

网友(2009-04-22):
佩服,我也看过这样的情况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今天终于知道了。

网友:
如果R870坏了,就没有+16VSRC信号的产生,那Q73就不会导通,从而引起-EXTPWR信号不正常!
当然就不会有3V/5V了!

网友:
刘鑫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