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回生的 compaq M2000 求助中。。

楼主(2008-12-24):
此机器是同行  拿过来 的  他 检测 到  I/O   那块  。。  哎!~   因为 不怎么会修  就在 所有的共电 芯片 都加焊了下。。 准备给判死刑呢。换板。。
   当我拿到 板子的 时候已经是伤痕 累累。。。   先加电检测  电流直接到 0。23  摸I/O  超级 烫手。。  IO没3。3V  感觉是I/O挂了  换了个。  继续 烧 IO。    跑电路发现  南桥  短路了。。。   直接 换  上 可以了。。。
        加电0。01 V   可以了 。。 装CPU   还是不行  。。汗死!~~   有换了个  1907A   才 行  。。现在 可以亮机  。。。  就是 当电池和电源 一起叉  还短路。。。   单用电源 和电池  都没事。。。   以前遇到过都没修好。。。  电池确定是好的   感觉 想是 充电 电路 的问题  充电芯片都换过了。 包括  充电附近的 MOS管。。    谁有经验  给我 指点指点。。。  不胜感激。。。。
               因为 板子修的比较厉害  所以不想 在动了   指点下 我好  一刀搞定  。。那最好。。。呵呵

网友:
你说的外接电源和电池共用时.短路????是电源保护吗?还是什么情况?说仔细点,还有你的IO是什么芯片?

网友:
应是87393吧

此机修过好几台都是硬盘接口故障。

网友:
是充电回路的mos管短路了。仔细从电源口跑线到电池接口,应该可以找的找的出来

网友:
量下 周边的 电阻 电容呢?

或连接主共电IC 的  MOS等等

网友:
应该是有个MOS管短路了,就在CPU供电部分附近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支持,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9-02-08):
楼主 问题搞好了说下什么问题啊 不要不吭声自己独享哦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