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码代码为13

楼主(2008-12-24):
一块V星965的主板,开机能进BIOS设置,可是到了启动系统时,显示器为黑,没有任何反应,把硬盘和光驱拔下,启动时,电脑会提示找不到启动项,光驱和硬盘上一个,启动时就黑屏。诊断码代码为13。本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忘记了说一下是独显,主板复位针有电压,但是按复位针时无反应。

网友:
主板启动过后,按下复位键,主板不能复位,只能强行关机,再启动,就会出现13,但是清BIOS后,代现会出现92等正常,就是经常死机。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现在的版主不知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人回呀!!

网友:
主板按下复位键后,南压有电压跳变,可是板子没有重新启动,测电压后发现,AGP,PCI。IDE都有复位电压,都正常,不知从哪里下手,请版主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