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点不亮 诊断卡显示FF

楼主(2008-12-24):
配置为:赛扬330 盈通 848p 威刚内存 日立80G
前天正准备玩冰封王座,刚双击,结果黑屏了。显示器一闪一闪。于是复位。还是一闪一闪。机箱内cpu,显卡风扇都转。
找来朋友一款主板和cpu,上其他硬件,开机正常。插上故障主板和cpu跑诊断卡,一开机就显示FF,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啊?
cpu
显卡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cpu不工作
看看上下管子坏了没
不然就换个I/o

网友:
cpu不工作
换个I/o看看

网友:
cpu不工作,测下有没CUP供电VCORD电压,在换换个I/o看看

网友:
哥们,
这是CPU供电的问题。也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很多板都有跑FF的问题,要是有人能总结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别老是想到CPU坏了,或者CPU供电问题。如果CPU与座子接触不好,也会显示FF。把CPU拿出来,看看主板CPU座子周围,可有裂痕。如果没有,将CPU插上座子,固定杆前后拉动几下,再扣紧,继续测试。

网友:
CPU没工作,要么主板无供电,要么CPU坏

网友:
把内存条重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