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暗屏

楼主(2008-12-24):
我的电脑最近开机出现暗屏现象,有时时间很短,今天等了十几分钟才恢复正常
先测高压板和灯管,都正常,将系统和软件故障排除,还换了待机开关,故障依旧,
最后还是换了个高压板,解决了,根据分析是高压板老化
暗屏
电脑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压板老化是何意思?请问你是如何测量出高压板的高压的。

网友:
休眠开关。。。

网友:
好有学习用处

网友:
一般来讲出现暗屏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出在高压板和背光管上面,如果不愿意麻烦查出是那个小件上的问题,直接找同型号的高压板或背光管换上用排除法很容易解决问题的!

网友(2009-03-05):
我还遇到过T30暗屏和显卡有关的,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屏线坏的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