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发出电流声

楼主(2008-12-24):
在1024*768  85赫兹就有很大的电流声,降到75呀或者更低时又没有了,该如何维修?请教

网友:
注意听听是什么部位发出的声音!1

网友:
2次电源那的问题把。你拆机听哪里除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看开关变压器或行变,铁芯是否松了,或者看一下交流部分的抗干扰电容。

网友:
搞不明白.还能听见电流的声音.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就是那种滋、滋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关变压器或行变,铁芯是否松了,或者看一下交流部分的抗干扰电容。

支持!对于铁心松动的,想法加固即可。不过怎么都会有点声音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