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

楼主(2008-12-24):
主板技嘉945PL走码25后突然断电!所有电压都正常,开关机也正常!就是在走码到25的时候会突然断电非常不解 .....那位见过这样的毛病呀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
你先换个ATX电源试试看,如果排除ATX电源 那么你检查下PCI-E的电压部分和PCI-E到NB的AD线。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电脑主机的开关短路了? 直接用螺丝刀短接开机的两个跳针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