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X533跑D3 14 修复一例

楼主(2008-12-24):
接一客户送修一块asrock  X533主板一块,说是开机不好开,要开数次才能显示,每次不能开机的时候把内存拔出来擦一下金手指就正常了.仔细的看了下板子,内存槽很脏,用酒精清洗后,能点亮了,连开几次有时不能过,测内存的供电正常,压北桥不能过,怀疑BIOS有问题,刷了BIOS后,不管怎么开都正常了,于是通知客户来取板,谁知第二天客户又打电话过来说又不能开了,看来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我这面都正常了,叫客户把主机带过来看看,通电D3 14不过,碰碰板子有时能过了.连续开机数次,开4次能过一次.在次拆板出来,通电每次能点亮.放进机箱接客户的电源就出现上面的情况,换一个电源,每次开机都正常.到此问题解决.以往遇到电源有问题的都是开机难开,要按开机键数次才能开机.而这次是导致内存不过.把客户的电源拆开一看,输出的几个电源都已起包,更换了在试正常,到此真正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看故障现象真象是主板的问题,让大家又增加了维修经验。

网友:
恩 谢谢 笔记本维修新手

网友:
新手报到,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故障机最好用自己性能稳定的配件测试,尤其是电源这些,这个最重要,否则要出很多没必要的麻烦

象电源、内存、显卡可用自己的先测试,然后再换客户的上去测试下

网友:
5楼的兄弟说得真是太对了!你自己用的测试件一定要质量过关,否则越修越头大!

昨天接修一台升技k8n板子的主机,测试卡显示25,再也不往下走了,连续几次都是这样,几乎要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发现板子的声卡被屏蔽且加了一块无比垃圾的启明星声卡,顿时心里有数了!万恶的声卡!

拆掉此独立声卡,整机ok,不过比较郁闷的是,做工这么好的升技主板居然集成的声卡挂了,更郁闷的是,该客户不换声卡,不修了!

网友:
楼上的有没有收到钱?我这边也遇到了,但是没收到钱

网友:
收个检修费撒。。。。10块搞包烟钱

网友:
这方面看到不知多少次了,你要仔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