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DI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12-24):
一块QDI845主板不开机 ,经查南桥待机3.3V没有 1084严重发烫 南桥不热 就顺手拆下网卡芯片, 这下3.3V正常了 可是还是不开机 测32.768一脚0.3V  一脚为0.37V  ,测I/O83627THF 的67脚有3.3V点开关针且有3.3V-0V跳变,68脚有5V  点开关针有0-5V跳变,可是72脚使终为5V不能拉低 I/O同型号更换过一个 症状还是一样 不能开机 ,想请问师父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南桥挂了呢?

网友:
测下67叫点开关针瞬间是否有跳变,72脚也是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