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MF-4

楼主(2008-12-24):
走码到C5不过,内寸电压正常,请哪位高手给予指教指教。

网友:
你的板子要是内存电压全对,时钟对,BIOS写过的话,就只有一个不太正常了,最后把全板的电压时钟量下子,还有U座了,有IO最好也换一下子,全部要是排除了,只有桥了,不要多想,加焊吧,

网友:
这款主板的桥很容易空焊,补一下说不定好了

网友:
这主板,还是先加焊桥吧,什么也不用说....单芯片的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查一下SCL,SDA啊。